QQ一视频就卡死,CPU100%,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28):
1  系统换过,
2  显卡换过
3  USB口换过(几个口之间,U盘正常)
4  硬件加速关掉也不行;
5  ADSL宽带换成光纤也不行;
6  BIOS恢复过;
7  在我的电脑中看视频一切正常;

估计就是主板了,可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QQ一视频就卡死,CPU100%,请高手支招。

别的都正常,光聊天就没什么问题,上网一切正常。

哎呀呀。。。。无语了,终于OK了!!谁也想不到造成这种原因的竞然是--------CPU脏了!!!!!!!!

什么都换了只剩CPU和主板没换时,毅然把CD 341扣下来换个CD331的上去OK了!以为是CPU有问题,后来看了一下CD341 触点很脏,后来把座子和CPU清洁了一下,还是上原来的CD341竞然OK了!!!哎,谁也想不到吧。。。都来学习学习。顺便给我加点分啊。。嘿嘿,谢谢!

网友:
如果系统重新安装过了,你可以用独立网卡试一下QQ视频(在BIOS里把集成网卡关闭)。

网友:
用独立网卡关了集成的, 刚刚试了下,还是那样啊,等下再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你机器内存换过吗,内存不行也会这样。

网友:
记得前年ASUS有款SIS芯片的主板和301的摄像头不兼容,开视频一会就蓝屏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台联想E42的本本,
也是看机器自带的视频不自动关机,挺正常的
但是联网看视频就自动关机,
聊QQ,开视频也是自动关机,

联网看视频和聊QQ开视频,关机的时候温度都不高,

客户等这用,没有留修,有点遗憾,不然又遇到一个经典故障

网友:
刚刚把内存换了下还是那样啊。。准备换下电源试试。

网友:
驱动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你用的2010版的嘛,如果是请更换QQ版本试一下,用2009或2008试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我一个月内往客户家跑了10几趟。所有东西都换了一遍。最后客户让我把他原来的东西都换回去,我换回去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清理了一下,好了,没在出现,他的板子是七彩虹的,显卡集成的,我把他的除了主板没换,其他都换了

网友:
如果不是系统和QQ软件的事就是显卡的事

网友:
好像是winxo sp3 usb驱动的事

网友:
摄像头驱动问题,从网上下一个QQ视频不卡补丁就可以了。便宜的摄像头就这个毛病。

网友:
机子什么配置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BIOS的问题 可以试试

网友:
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楼主的问题是CPU,哎我来晚了,没有参加上楼主的疑难解答

网友:
呵呵 。太有意思。下次遇到触点CPU得注意一下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QQ换2009       QQ2010有这个毛病我碰过一个机器这样的

网友:
在用稍微大点的软件或者看一些比较复杂网页的情况下,CPU出现异常的满载系或统卡滞时,应该清洁和检查CPU的散热系统,我在收到客户机器时,一般习惯性的把盖子打开先大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