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好心朋友帮忙看下我的三星Q20吧

楼主(2010-05-28):
朋友拿台三星Q20本本,来的时候电源接口坏了,手里没有,想个办法说是把头换成普通的,然后把电源也换了.想好了说干就干,这个机器的电源接口那个位置很小,找不到合适的,后来想把主板切一点,从上面看没是电路,说来就干;了.切完准备试下的,完了开不了机器了,电流0.03,按开机键没反映了,测开机键上一点电压都没了,我估计是我把这跟线搞段了,小弟经验不足也不知道跑到那里了,找个电路图看了半天也没找到思路,大家帮我看下好吗
真是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出点钱让人家帮忙修修吧 不要再扩大化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了。。修之前电源口坏了也是不开机的。。。切板子你厉害。。《表面没线路。不代表夹层没线》

网友:
笔记本维修找不到思路就到专业人士,可能毛病不大。

网友:
牛人,都敢切线路

网友:
还真找专业的人给你看看

网友:
有不懂的还是自己不要弄了!越弄越出问题!

网友:
那位高手帮我搞好多少钱说下,就开机按键到的那跟线断了,不知道跑到那里了,电路土没看出来,我切之前是正常开机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仔细对下图纸应该能找出来的,电源接口附近一般不会有太多的线路通过。

网友:
我个人感觉应该也是啊,但我跑了半天没跑出来

网友:
如果是夹层里的电路断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估计本本原来就有问题或在你手上整出问题,还是找个二手板子吧。

网友:
看来兄弟是本本杀手了,换板吧,那板好象不贵!

网友:
术业有专攻,楼主奈何自寻烦恼?呵呵,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看看吧。

网友:
搞定了,我在这还得谢谢无边师傅的热心帮助, 我不懂看电路图,不怎么会看,后来请无边师傅帮我看了下电路图找到了开关按键的走向接上就OK了,真是的感谢无边师傅,和大家的热心帮助啊,感谢基地的版主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