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c1100 显卡短路啦拿下来后 不上显卡北桥巨烫

楼主(2010-05-28):
没有缺电压 请问下 大家这个一般不上显卡 能跑数码吗 或者北桥巨烫是显卡没上引起的吗 本来是外接能显示 加焊显卡后短路拿下来就不跑数码了
显卡

网友:
不上显卡 是可以跑码的

网友:
把显卡拆下,看北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下有没有其它电压有问题

网友:
还是得用常规思维去检测才行

网友:
换了别桥还是巨烫 。。。看来是哪里欠压了

网友:
可能是桥虚了
压一下桥看看

网友:
应该是少一路供电,你查查!

网友:
温度巨烫 10秒吧 好难量啊 。。。郁闷ING....

网友:
哈哈 后面掉了 个大电感 大家以后 注意 桥巨烫肯定是欠压了 现在不跑数码 接的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