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1 开机白屏,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0-05-28):
量12V有19V那么高,把屏线给拔掉了,还那样,

网友:
白屏你量12V干什么.检查驱动板,还有屏供电.还有屏保险.

网友:
白屏:查驱动板供电,数据线,屏的电路

网友:
你首先拿套好的一体板看下到底是屏。。还是驱动板。。是屏的话,你看下屏上面的那个保险坏了没有。查下屏上面有5V没有。在看有没有升压。白屏一般屏多。。。驱动板也会。看驱动板到屏的5V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Signal Cable看看, 是不是接触不良或氧化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套屏测试   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毛病

网友:
用通用板套一下,不行查屏供电,要不屏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