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 搞死人了。。!!!

楼主(2010-05-28):
本来可以亮的。。但是不稳定。。不亮的时候。重新拔插显卡版。就可以亮 。。以为槽有问题。。加焊槽。。。后不亮。。电流跑到0.44就不动了。。。!CPU是好的 。。。。CPU供电也是好的 。、急、、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虚

网友:
好像是北桥吧,猜的,,您看看

网友:
是插曹没焊好吧

网友:
显卡可能本身就有问题。不过现在好像板子没有启动起来,是不是不小心搞坏了其它地方

网友:
這塊板子通常北橋+顯卡都要重做
不然就會一直搞不清楚
北橋容易虛焊~
顯卡的NVIDIA是異常的那批~
沒更換的話有時候也會分不清楚有沒有壞
兩個一起重做先吧~
再來跑3D看看顯卡穩不穩

网友:
显卡从新做下,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北桥也有可能哟!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了,用假负载测试一下,再回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