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宏基4370

楼主(2010-05-28):
外地客户发来维修的,说是MAX8744ET坏了,当时也没看,通了一下电,大电流,乖乖肯定被他们搞过的,拆机发现max8744早已被人动过,在老大的帮助下3D3V_S5 5V_S5
已近出来,通电,EC发热,EC也烧了,拆掉EC3D3V_S5 5V_S5依然不稳定,看样子后极依然有短路,看图在老大的指引下,断开3D3V_S5
5V_S5
的负载,

5V_S5正常了
,可测3D3V_S5时,发现只有3V电压,当时没有看仔细,原来被上家弄掉一个电容,哎只怪自己大意,还是老大精明,一下子就能看出来,补上去3D3V_S5正常了。5V_S5负载处,可调电源调至3v,限流,直接烧发现电流只有0.01A这说明5V_S5处应该没有短路,然后就是3D3V_S5处了,一样的直接上电,电流在0.45A左右,在待机情况下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电流,按照老大的说法,用手去感受一下哪个芯片发热吧,在我摸到网卡的时候发现有点温度,心想可能已近烧毁,不管了拆了再说,当拆卸下网卡在上电烧时,
电流就在0.03了,这样正常了,于是把切断的线路连接上去,
找了个EC补上去,上电电流在0.23测量了一下所有的供电,发现3D3V_S5又被拉低了,还有短路的地方,顺着这个电压往下找吧,发现这个电压直接通南桥的
为了能更好的确定是南桥问题,把3D3V_S5所到之处都查了一遍没有问题,拆了南桥,在上电,这回3D3V_S5正常了,找了个新桥上上去,上电还是只能在0.24左右,这是怎么回事,还有电压没有出来,无意中手摸到u30他是5V
33V的一个转换芯片测了VIN VOUT 都在4.几伏显然不对,拆卸下来,Vin 5v-AUX-S5正常,难道3D3V_AUX_S5还有短路?顺着在找了一下,一个是到南桥,一个是到EC,南桥已经换过,不可能还是他的问题,是EC ,又拆了下来,装上这个芯片,依旧,回想一下之前EC已经烧了,它的供电就是由它转换的,很明显它已经坏了,在一个料板上找到定义相同的一个芯片装上,焊上EN,开机电流上升,跳变,上上CPU ,内存一切OK点亮

网友:
高手呵,佩服佩服。思路清晰,经验丰富。要是能给我做师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