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关管问题···

楼主(2010-05-28):
如题,各位大大们是怎么拆的呀,是连着铁片一起拆还是一个一个拆的呀···

网友:
当然是一起拆下来,在上面怎么单个拆啊

网友:
用吸枪,或针头先把焊锡掏空,再一拉就掉了

网友:
当然是一起拆下来了

网友:
一起拆,一个一个不太好动手

网友:
这个不会拆,你就不是做维修的料

网友:
这个好拆,用吸锡器把焊锡吸掉后,轻轻拉下就掉了

网友:
一起拆下来,换好管子再一起上到板子上

网友:
如果只是烧辅助电源管,或者主开关管无遮挡的话,我一般都是拆单个的。先吸掉管脚的锡,用尖嘴钳把螺丝慢慢拧下来就可以了。
不全部拆是因为反复多次拆的话很容易把铜箔损坏,进口的还好,国产的差的要命。新手换管测试至少焊接2、3次,尽量减少焊接次数为好。

网友:
电源有的铜皮比较娇贵,还是单个拆比较稳妥,就是麻烦了,不一定好拆

网友:
一起拆下来,更换元件后可以直接焊接在印刷电路那一面,只是要注意元件引脚的顺序与正常安装是相反的,上电试了没有问题了再正式安装好,这样不用来回拆元件,比较方便点.以上是个人的维修经验,供参考.

网友:
开关管的铜箔都很粗的,没那么容易坏,但是有些开关管三个引脚靠得太近,确实需要一些焊功,用吸锡器吸空引脚就可以了。如果测量是某一只坏了,而且螺丝比较容易够着的话就只拆它,要不然的话只能连散热片全部焊下来,大部分电源开关管只有三个引脚,但其实电路板上已经打了五个孔的,所以你装上去的时候完全可以把外面二只引脚焊到远处的孔去。

网友:
这样说来,所有人都不是这个料···一开始都会的没几个吧···
引用 网友A:

根据自己手中的工具,再看看电源内部具体的构造再加上简单的,稍微的分析一下便能知道该如何拆。
如果觉得连拆个管都需要学习,真的是很不适合做这一行。

网友A:
根据自己手中的工具,再看看电源内部具体的构造再加上简单的,稍微的分析一下便能知道该如何拆。
如果觉得连拆个管都需要学习,真的是很不适合做这一行。
引用 网友B:

哎···发个贴只是想问下有没有什么方法更好些···谢谢大家回贴!
二位单从一个问题就能断定别人适不适合,感觉去算命什么的比维修更搞到钱···

网友:
吸锡器把焊锡吸掉..

网友B:
哎···发个贴只是想问下有没有什么方法更好些···谢谢大家回贴!
二位单从一个问题就能断定别人适不适合,感觉去算命什么的比维修更搞到钱···
引用 网友A:

我想,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算命那种玄乎的东西,对于在下来说那太高深了。
但是,多少在下也玩了近二十年的烙铁,虽然没能成为高手,但也从来就没觉着要跟别人学习拆一个管子。
单就现在这档子事来说,拆一个ATX电源的管子需要学习吗?办法不外乎楼上几位朋友所说的这些。钳子螺丝刀之类的东西能伸得进去不受其他东西阻挡的情况下,当然是拆单个管子好。如果拆不了,只有一起拆下来。要拆下来肯定要把元件的引脚与焊盘分离,要么针筒要么吸锡器,要么用牙签,当然功夫到家只靠烙铁也是可以完成的。如此简单的事情怎么到了楼主这里,需要到这里向众位高手学习??
说到这里好像会引起某种误会,但事实上阁下并不打算靠自己思考去解决如此小事,试问如此态度,是做维修的料?

网友:
所谓会者不难,估计就是这样的了···就是思考了才会问,不思考直接就动手了···

网友:
多想想再动手也没什么,维修这行业就是:动脑+勤动手。

网友:
我想楼主说的应该是开关管,双二极管等都在同一个大的散热片上,紧固个管子的螺丝又被前面的电感等高大的元件挡住,无法使用改锥旋动螺丝,此时拆卸管子的方法吧。如果实在没其他的办法,你只能把整个散热片连同所有的管子全都焊下了。

网友:
是的,有一个服务器的电源···以前让人拆过。铜泊用烙铁一点差点坏了···旁边的电感又太大···比较紧凑···
我就一个新手,自己看书自己学,上论坛来看看

网友:
有些双面板的小小的电源是不好拆。慢慢想就会了,有时间在这里吐口水不如去自己动脑想想更好?

网友:
一起拿下来 好修点方便维修

网友:
我都是用吸锡器一起拆下来

网友:
多动多思多想。。。

网友:
问了 也没什么错?孔子都说了 不耻下问 ,

网友:
电源这东西就是拆原件太麻烦了。

网友:
拆焊也是一门手艺活,需要长期练习,才能熟练掌握;拆焊技术粗糙经常把焊盘烫坏,铜皮焊脱,甚至扩大故障。注意自己练习,向高手请教,方可提高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