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华硕F8TR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5-28):
今天接到一个 华硕F8TR 开机不显示
AMD平台的 有ATI独立直插式显卡
开机电流到1.2A就不动了。
拆机量了一下   北桥上面的小电容   有2个短路   是否可以判断北桥挂了?北桥是AMD的 216-0674026 淘宝50左右一块

修过这块板的麻烦告知下小弟如果修理

加焊北桥  故障修复!

网友:
我没修过这一款  单我知道 北桥没挂

网友:
北桥上面有2个电容 0 欧 也不挂吗?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 miniPCI

网友:
你找找主板北橋附近的電容有沒有短路
如果北橋壞了~應該有其他電容短路才對
拿掉顯卡看看電流跑不跑

网友:
我也遇到过,北桥没有挂,我还北桥拆下来量的呢

网友:
对,华硕D99不上屏也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现在出的一些双核本子有一组低阻值是正常的啊,你先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看

网友:
电流到1.2A,没有过显卡,直接加焊,华硕很多本本都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加焊了北桥 已解决问题了  这个本子是双显卡

网友:
的确北桥没挂掉  加焊了就解决问题了 2# 霖玲小召

网友:
重做还是好一些!加焊没过多久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加过散热铜片了 还有清理过风扇

网友:
北桥是什么型号?显示了阻值还是0欧吗

网友:
加焊后还是0欧

网友:
是多少的北桥?有的北桥上面电容就是短的

网友:
如果你量过965北桥的话应该也发现过上面的电容也有一个是短路的,但我确定北桥没坏。不知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好像有点北桥上有2个短路是正常的吧...945以后的呀

网友:
单桥的也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的新款北桥上面一般有2个电容量起来就是短路的,这个应该是抗干扰用的,T61的北桥你们测一下也有2个电容是短路的

网友:
你看看那电容有没有坏啊
    你用示波器打打内存上面AD线信号的变化看看那里没有过 啊

网友:
這款的北橋阻值很低~
原來加焊就好了~恭喜

网友:
2个电容确实是0欧  用新买的福禄克17B测量的
应该蛮准的吧。。!

网友:
现在好多新桥上都有一两个电量阻值为0的,但桥并没有坏。再查查其它问题吧

网友:
高端的有的就是阻值很小 甚至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