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纸中的 S1 S2 S3 S4 S5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28):
如题  请教  pdf中的   哪些 S 1\2\3\4\5\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ACPI,高级配置与电源接口。
S0 正常运行。
S1 CPU停止工作。
S2 CPU关闭。
S3 除了内存外的部件都停止工作。
S4 内存信息写入硬盘,所有部件停止工作。
S5 关闭。
你问的是这个吗?

网友:
我也在笔记本电路图上经常看到这些,不过感觉好像不楼上所说的那种吧

网友:
我觉得芯片检测后极电压或者电流师傅正常,然后在根据检测见过进行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有的图纸中在前几页  有个表格 上边列着  s  1 2 3 4 5

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吧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析图纸需要整个的去分析,这样拿出几个关键字来,可能回答的不算非常准确,先到新手区看看基础的东西,图纸哪有不明白的,你可以截图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怎样加上图片呀,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