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4-A754主板一插电源就开机

楼主(2010-05-28):
有一块NFORCE4-A754主板一插电源就开机,经过检查,是ITE IT 8712F-A 0551-IXS发热,不知换上ITE IT8712F-A 0584-IXS是否能用,呵呵!

网友:
同样是IXS
肯定行呀

网友:
焊一后,空板能开机关机了,可是放了CPU还是开不了机,呵呵!

网友:
大家都说Nforce的桥容易出现虚焊的问题,可以尝试加焊南北桥(单芯片只加焊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是啊,原来是能点亮的,就是会死机,我拆下来看,是电源插座下面有虚焊了,就用一般家电维修的烙铁焊,结果就是一插电源就开机了,点也点不亮了,呵呵!今天有空拿出来练手,加焊南桥,还没有把握啊,哈哈!

网友:
单桥的板子,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家焊桥试下

网友:
这板还没搞好,烦死人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