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无待机 无3.3V 5V

楼主(2010-05-28):
IBM T41 无待机 无3.3V 5V     TB62501 57,34脚  16V 正常, 42脚只有9点几V   正常好像应该是23V左右,。TB62501换过! 1631也换了`!问题没有解决!!求助一下!

网友:
你量一下1631 的7脚28脚是不是有高电位还有就是 23 脚和22脚都要是要有高电位才输出3V  5V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3v 和5v,有时也可以开机的,要多试一试

网友:
27 28 23  都没有电压。

只有22脚有16V

网友:
5V是两块MOS管产生的,3.3V是1631产生的,查故障点跑一下点位图就OK啦。

网友:
要看SHDN .TIME/ON5,RUN/ON3这些必备条件

网友:
23脚没有5V电压芯片就不会工作,因为23脚5V电压是给内部高低端门驱动器供电的!

网友:
工作条件都没有满足怎么可以有3M  5M

网友:
我就是想问的,他们工作的条件是怎么样的过程! 5V    3。3V是怎么出来的 需要什么工作条件   !
网上有这么个贴子

“先查TB62501的42脚大约23V57脚16V59脚3V10脚11脚RC震荡,
PMH4的7脚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3.3V给TB62501的63脚跟64脚同时也给1631的7脚跟28脚作为开启信号,
TB62501有了开启信号后52脚输出总开启信号3.3V给1631的23脚,1631在22脚有16V23脚有3.3V,7脚28脚有3.3V后在21脚输出VL5V跟9脚输出REF2.5V,只有这些芯片工作正常了才会有    3M   5M  1.2M   1.8M   待机电压 ”

   我真不知道如何去修他

网友:
就是求助各位朋友给我点维修的思路!

网友:
RC振荡正常吗

网友:
现在22脚供电到了,就查23脚应该是高电平。重点查它为什么没有到位。

网友:
实在不行就先换个TB试试

网友:
tb早就换了! 不行哦。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主供电经过一个10欧姆的电阻给1631的22脚供电,23脚有控制信号输入,21脚有线性5V输出,通过两个二极管,分别给18脚和25脚供电,9脚有2.5V的基准电压产生,当7脚28脚有高电平输入时,16脚和脚有脉冲方波输出,控制高短管G级打通,把是适配器电压变为3V  5V  当3V  5V正常后11脚有2.5V的PG信号输出     有的没有PG信号

网友:
可以先测量MAX1631的23脚有无3.3V高电位,如没有须测量下IBM 适配器识别电路;
如有就可以测量下REF脚有无2.5V,  7脚和28脚开启信号脚有无电压.

网友:
1631 22脚供电有16V    23脚无开关信号

网友:
vcc3sw 这是由H4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