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00 卡logo

楼主(2010-05-28):
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跑0.80-0.90 左右,换内存 好了,2根内存一起坏。。。。。 搞不懂。。

进系统后,开机大半个小时左右, 蓝屏了~~  ,重启又可以, 有时候 屏幕大花。。。 重启后又可以, 加焊北桥后 不开机 电流 0.80 左右,重植球后开机了, 但是卡在 logo  不走了 电流在 1.02 ,按CLRT+ ALT + DEL 没反应。。发现是死机的状态了, 重做 南桥还一样。。。

有谁修过说下,谢谢

重新再植球一遍就好了, 原来这个北桥面积比较大,加热的时候四角边会向下弯曲,弯曲后锡球被自然压扁锡球面积变大与邻近的锡球距离变小,这个时候在用镊子踢动它的时候导致连锡没有做好的原因,所以这一次干脆不动了,让它自己沉下去 , 冷却后开机 OK 了。。 所以说这类桥不宜去抖它

网友:
加焊下内存槽,如果不行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重织过北桥 的话 你是不是考虑一下北桥是否有作成功  如果成功了 那就建议你更换掉  我感决两个内存都坏了北桥坏了也很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先加焊内存槽子 再试机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联想旭日160的卡在lenovo画面死机。正在寻求思路呢。
楼主好了标注下,我也作为借鉴。

网友:
换南桥试试,卡在LOGO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刷BIOS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还是北桥没做好啊, 曾以为自己做桥的功夫还是过得去的。。。

网友:
是因为压了北桥出的问题,当然还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主,重做动桥我也在做,可是大点的怎么动下就不行,四边掉下去,你一般都触碰桥的那个位置

网友:
这说明卡LOGO是不是与北桥也有关系呀?

网友:
版主很厉害啊  我一般都不敢动北桥 也是没有设备 你的维修经验很好

网友:
北桥没压过的,北桥里头连锡的你压死了也是一样,北桥拆下冷却后会自然恢复平整。。。。 看来这个北桥活动力非常强啊

网友:
很可能是北桥本体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