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T 在屏左上方AC MODE \BATTERY MODE切换

楼主(2010-05-28):
ASUS A8T 在屏左上方AC MODE \BATTERY MODE切换,是什么问题呀?有没有人修过呀.
切换
问题

网友:
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没装电池呀.

网友:
兄弟们别只看不回呀

网友:
显卡问题性号冲突

网友:
通常這個問題大多是ac+bat同時存在才會發生
當變壓器電流不夠大時~就會一直接換
不過樓主有提到沒裝電池
那找一下TS#這訊號有無變化~

网友:
应该是电池和适配器供电切换电路,检测电路误触发所致,一般是充电芯片

网友:
TS#信号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