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 PLUS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5-28):
故障现象:裸板接12V电压,掉电。不接不掉。
维修步聚:
一、除尘,目测外观。正常
二、测12V、VCORE对地阻值。没有短
怀疑是IO问题,本机IO是IT8712F-S(KXS),手头没有,上基地查,说是可以用IT8712F-A代换,直接搞了个代换。不掉电了。把客户的U接上去,晕,不跑代码,以为是IO不能代换,差点就上TAOBAO买IO了。后来一想可能是客户的U有问题,直接用自己的U测,还真OK了。

网友:
你太能了这都能想到  哈 哈

网友:
呵,其实搞技术这行,除了得学会积蓄经验还得学会运用他们,从以往的经验中悟得更多知识和想法。

网友:
一般只有技嘉主板的IO需要型号后缀都一样的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出来后,我一般才考虑换个U试下

网友:
呵呵。。希望LZ这板不会反修,问题找到是正确的。因为NV板子很多桥问题会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
cpu也会出问题。我去年给客户装机。AMD 5200+双核,冷机不开。就是早上开不机器,偶尔能开开,开机后一切正常。我跑市场好几天。什么都换了最后是CPU.

网友:
跟IO有关系,想法真直接。效率。。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为什么会想到U有问题呢?

网友:
掉电怎么会想到I/O

网友:
不换IO光换CPU可能也能好,AMD的CPU坏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2010-06-28):
感觉像是骗分的!

网友:
1,CPU供电
2。IO坏

网友:
12v都有问题,肯定要换u试试,毕竟是给u供电的

网友:
IO和CPU供电有关系吗?

网友:
郁闷     都不知道听谁的 了

网友:
其实我们修板 第一时间就应该排除外接设备的本体是否损坏,客户的东西损坏了他自己又不知道的,但是你自己的东西你应该知道是好的,所以第一时间就用自己的设备来排除,比如CPU,内存显卡, 硬盘,这样会使你节约很多时间。

插小插头12V  掉电的  有关系的:    滤波电容。, 上管, CPU供电IC

网友:
看不懂了····

网友:
  真是强悍 楼主这个 你都能想到

网友:
不上12V也掉 怎么弄 也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