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回答技嘉M68M-S2P不认AM2速龙5000+U

楼主(2010-05-28):
客户说主板坏了,看了下南桥有个洞,我就给给他换了块板子技嘉M68M-S2P的,CPU是他之前用的,AMD速龙5000+的,装上去不跑代码,怀疑内存不行,换内存,怀疑板子不行换板子,换了个3600+4400+都正常,就是上他的5000+就不跑码。用他的CPU上到别的机子上去用也是正常的~~换到这板子上就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办?高手们帮帮忙看看什么情况~~
cpu

网友:
有时能进到BIOS那里,但是一到那里就花屏了~~有的时候能进系统,但是用不了一小时就死机了~~

网友:
5000+的CPU到其他板上测试久一点,估计已经挂了

网友:
刷主板的BIOS。一般新版本支持AM3多过支持AM2,旧版本好点。

网友:
5000+的CPU针脚有问题,可以在CPU座的白色板边角上(注意是角,具体是哪个角,还要自己试,一共四个角),加贴一片透明胶布即可,我遇到过5000+的CPU在系统正常运行下查看CPU的温度,居然高于60度,可手摸的温度根本不高(感觉也就30-40度之间),可10几分钟就死机了。

网友:
问题是我这个根本就进不了系统啊~偶而进去了也是花屏~~大多时候是进到BIOS就花了~

网友:
可能是amd的cpu挂了,我之前有个跟这情况差不多的,一开始是好的,过了一段时间在有的主板上能用在有的就不能用了,再到后来就彻底坏了。真的搞不懂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以前给别人装了台5000+的,结果性能差的要死。客户说的很对:“玩cs这种垃圾游戏都会卡”。前提是独立显卡,主板,电源都已经全部换过了,就cpu没换。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你这主板上其它5000+的CPU行不行呀。

网友:
一般是可以上的,可能是U挂了

网友:
换个U不就行了,这种情况真不好说,有可能不兼容,有可能插上这个U内存就挂不起来

网友:
这个问题挺难搞的!!!先刷下BIOS看下

网友:
应该是CPU部分模块损坏。。才会导致花屏 内存控制器应该也快坏了

网友:
我就怀念是内存控制器坏了~~开机要等很久才能过内存,过了也是花屏~换了N条内存试过~都是不行~也可能是U虚焊了~~不过都不敢加焊的~~

网友:
换到其他板子上也有乱七八糟的问题 估计是U挂了。

网友:
我上次3000+挂了 能进系统一会就卡机

网友:
我看了一下。还是你的内存有问题,问下你的内存是那种窄条的金士顿内存吗,如果是的话。或上别的看一下。窄条的金士顿内存有的是假条子。你这个说花。只能说,你还是内存那个地方有问题。别的不可能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你板子是板载显卡吗。你换一下内存。就是内存的事情了。

网友:
我都觉得楼上说的对,很多金士顿小颗粒的上不了800外频的

网友:
兼容性不好 刷BIOS

网友:
内存换过N条啦~~~667的800的新的,旧的,啥都试过~~我想应该是U坏了~~由于手上无U换~~所以暂时放在店里了~

网友:
上GIGABYTE官方下载F4版本的BIOS刷上,还有他的5K是老版的65NM5K,还是新版45NM 5000+....

网友:
-----------这个如果是板子的问题,个人感觉是不怎么好修。AM2挑CPU的,我修好的不多。还是先换个U试试。

网友:
楼主这没动静了呢。那坏了。说明一下呀。

网友:
恩 我感觉也应该是U坏了

网友:
由于客户人没来,机子暂时放在店里了,要是搞好的话会分享经验给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