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ACER的电源板

楼主(2010-05-28):
如何改acer AL1916WA电源板

通用电源板的输出定义;12V    5V   GND  SW  DM
原装电源板的输出定义;+13.8V    5V    GND   MUTE    AOR+   AOR-    AOL+   AOL-    EVA   DET  SHUT   V-adj

网友:
完全可以改,高压板的接口定义都是比较容易找的,首先找出电源:VCC、GND,确定后接好,再找出高压板的开关和调亮端,ADJ一般较为容易找出,它一般会接一个电阻再接三极管,如不能区分出来,就随便接好,不亮再调过来接,只要电源两脚位不要调反或接错,一般不会损坏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