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掉电,帮忙看看

楼主(2010-05-28):
IBM T43集成显卡板

电池,电源都一样:
                 加电1秒多就掉电了! 插诊断卡,能跑码,应该是到84掉电了(太快,看不清)

用直流电源,电流能到0.77掉电 (CPU 是760,2.0的)

CPU 电源IC 场管,电感加焊了,内存换过,CPU换过,现象一样

掉电之前风扇起转

还有,不开机状态,插上电池,电流一丁点都没增加!我认为好像没充电!(电池是能开机的,也是1秒掉电!)

请朋友们给点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建议可能不适合你 像 焊焊 换换 压压 之类的经验 我也没有

网友:
呵呵,按楼上说的去做,肯定能修好!

网友:
温控的问题查一下

网友:
跑84应该还没跑码,首先量测一下有没CPU复位确认一下是否上电完成,再测总线

网友:
显卡空焊也会导致 掉电,你先加热显卡 试试。

网友:
你先加热显卡

网友:
温控的问题查一下....

网友:
可以看看屏。屏上少电压。T43会掉电的

网友:
先查查温控电路

网友:
一秒多,找个帮手或者开一次测一个点

网友:
量量是不是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液晶屏接口处保险烧了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