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灰屏..

楼主(2010-05-28):
显卡问题吗??》?

网友:
先检查屏和排线,再检查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和排线测试过,没问题
主板的话一般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没有性号输出

网友:
可以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了重新新植株不行就换个显卡

网友:
是这个板子常见故障,一般是显卡问题,不过内部胶很多,重植稍有难度。

网友:
换个显卡吧,有封胶蛮难直接加热的

网友:
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
粘胶的显卡很难做的  不小心就得倒贴银子

网友:
应当是显卡,不过不好搞哟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排线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T61这个板我也修过是外屏花屏、内屏不显,重做显卡还一样,后来换了一个显卡就好了,不过这显卡发热太大了,我风扇改长转,出口风的温度还有6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