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纸中的这些标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28):
本人刚学看图纸,很多不懂在此请教各位,此图中带“#”的是不是都是数据通讯   AB23   这些都是代表什么意思呀
                                                                                                    W21
                                                                                                    Y23
                                                                                                    U21
                                                                                                    .......

网友:
#表示此型号低电平有效
你说的那些AB23等等,这个时引脚标记,你看的这个芯片应该是BGA的,AB为行23为列(方向自己在板子上找)
那就是AB行的第23列对应的那个点就是A20M#

网友:
楼上说的非常对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多谢

网友:
代表此项在低电平下有效。

网友:
#代表低电平有效,AB23代表位置点,意思是该信号在桥的位置为AB行23列的点

网友:
#表示此型号低电平有效
你说的那些AB23等等,这个时引脚标记,你看的这个芯片应该是BGA的,AB为行23为列(方向自己在板子上找)
那就是AB行的第23列对应的那个点就是A20M#
引用 网友A:

提点异议:字母加数字代表的是BGA芯片的引脚坐标,假设以水平向右的横轴为X轴,以垂直于X轴的向上的纵轴为Y轴,如果把芯片的A1脚作为坐标原点,那么大写英文字母对应的应该是X轴上的坐标点,也就是列。数字对应是应该是Y轴上的坐标点,也就是行。
我们在芯片上找对应图纸的脚位时,横轴上应该省略掉“I”、“O”、“Q”、“S”、“X”、“Z”这样几个容易混淆的字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附件可能会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网友:
#表示此型号低电平有效
你说的那些AB23等等,这个时引脚标记,你看的这个芯片应该是BGA的,AB为行23为列(方向自己在板子上找)
那就是AB行的第23列对应的那个点就是A20M#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低电平有效具体怎么讲?电压时多少为低电平?不好意思,不是很懂!

网友:
一般来说 电压低于0.8v 我们就认为是低电平了 低电平有效就是 我们需要的逻辑功能 在低电平下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