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维修

楼主(2010-05-28):
T42入手,电流0.68,偶而上0.72,怀疑是显卡,因穷未有“炮”,未动,忽发现RTC电路有明显的腐蚀痕迹,遂清洗之,问题未解,上电仍旧一样电流,突然发面有一诊断卡,跑85 87,查帖发现在说有EC,1845,TOSHIBA开机,H8等等,还有的说是桥,还是一样未有“炮”,坚持查RTC电路,发现掉一10欧电阻,一电容发绿,因换之,跑码OK,上电上系统正常,交货,收费200.

这教育我们有“炮”不一定是件好事,但是未有“炮”好多问题也没无法解决,附电路图

网友:
具体理论望群内高手予以分析解决,是不是RTC3.3V未有一EN信号给相应的工作芯片?

网友:
85 87代码
应该是安全IC 这面

网友:
贴上图纸看看

网友:
85 87应该是北桥及周边电路

网友:
跑84 有可能安全芯片故障吗,我有台T42 有时跑84 ,有时能正常跟完码,进系统能正常使用。。望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你图上所指的电阻是R248, 是1K的电阻。另外你说的绿电容是哪一个?

网友:
能跑码的话应该和安全芯片关系很小,一般安全芯片有问题,是跑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