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E1 问题 换过北桥 用假负载测阻值 大概400多点 ...
NC6000 E1 问题 换过北桥 用假负载测阻值 大概400多点都差不多 VCC2.5 VCC3B 都有

楼主(2010-05-28):
VREF 1.25V CKL 0.36 数据线电压 1.23V 南桥也换过吐血 电源板也换过
电源

网友:
不放内存看什么跳?如果不一样考虑内存座引起!

网友:
没辙了,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想大家肯定也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吧 有那个高手解决了 出来指点下吧 。。。。

网友:
E1在不同板上反应不一,还是判断内存过没过

网友:
加焊啦 内存 槽子NND 的不跑数码了 中间的地址线电压变成了 0.6几V了

网友:
就是那根有问题,你沿那条线找

网友:
今天把南桥也换了 哎。。。。。还是E1 北桥换过好几个 真是无语了 用示波器打AD 供电 都是平滑直流 就差CLK 啦 我的是安泰100M 的。、、看不了时钟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内存问题,会不会是I2C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兄弟 I2C 什么 我不懂 能指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