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50S6无显示

楼主(2010-05-28):
飞利浦150S6显示器,拆开里面电源板和主板都被焊过,通电开关灯能开也能关,就是屏幕无任何反应,电源板各电压也正确,灯管已测过是好的,是不是主板开机信号不起振啊,哪出了问题啊,谢谢大家帮帮忙!

网友:
查驱动板的ADJ信号和关机ON/OFF信号,否则驱动板没有工作或没有3.3V供电

网友:
3.3V是有的,应该是前2者吧

网友:
信号灯正不正常,拔掉屏线看会会白屏,最好点一下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