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看懂点位图

楼主(2010-05-28):
本人新学修本,看到师傅们经常用点位图,试了下,点开都是不同的颜色,不知道这些有颜色的连线代表什么意思?望各位高手指点下小弟,在些谢过!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一种 点位图很多的

网友:
CST 这种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也是个新手。

网友:
新手的话应该从电子基本学起。。。
点位图跟PCBA 图是一个道量
只是以点的形式告诉你元件的位置

网友:
楼上的是位高手阿。。。
应该是从事电子研发行业出身的吧

网友:
点位图是查每一个元器件的位置的 ,我一般都是与图纸一起用。

网友:
常用点位图软件有四种,你说那种呀?其实你会英文,看提示就行了

网友:
点位图 就是板子实物和笔记本图纸对比的图纸 他比较醒目   看东西 一目了然 比较好 在图纸上找不到的原件 在点位图上一下子 就能看清!!!可惜  有点位图的板子的图纸太少了啊!

网友:
点位图和电路图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东西不太了解,还要好好学习呢。

网友:
最好先学习模似电路和数字电路。。。。。。

网友:
楼上的高手们!!在那里有学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