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

楼主(2010-05-28):
我有一台ASUS M2400
笔记本
开机不显示,插跑码卡显示代码为:D428 、
板载内存也加焊了,也不行。 请问各位这是哪里导致的呢?
笔记本

网友:
把主板洗下,烤下北桥。

网友:
我修过换内存颗粒ok

网友:
打下内存的阻值 看下sm 的波形 不行看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