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SY-AMN55E-GR CPU 不过

楼主(2010-05-28):
今天修了三块SOYO -SY-AMN55E-GR 的主板都是 CPU 不过  复位正常 有图哪位大侠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供电1.1V
偏低
常规检查一般先查CPU供电芯片的VID信号是否正常
这种板子桥空焊也会造成VCPRE偏低,而且奇怪的是,一般也是低到1.1V。

网友:
是我就焊桥了  以前没机器 搞坏了 好几片

网友:
应该查CPU供电部分,AM2主板的核心电压正常情况一般为1.5V左右

网友:
1.1 和1.5近要么cpu不支持要么

换mos管

网友:
压桥,这种破板。修好的也用了多久,作工太差。

网友:
是我的话也会压桥 这种独桥老出问题的

网友:
这种板修了几十片了,大部分都是桥供电和内存供电问题,有些是桥虚焊昨晚BGA就跑码!

网友:
强烈建议压加焊桥。

网友:
压桥、压CPU座

网友:
CPU供电1.1V
偏低
常规检查一般先查CPU供电芯片的VID信号是否正常!这种板子桥空焊也会造成VCPRE偏低,而且奇怪的是,一般也是低到1.1V。

请问该怎么修啊  我有块好的板子 是1.25V  是电源芯片问题吗

网友:
是我先压桥试试,单芯片的找不到问题就压桥看看

网友:
加焊桥吧,NF的吧?

网友:
压桥
单芯片组 发热量大

网友:
用BGAj机直接加焊桥吧

网友:
我压过桥了 好是一样的问题,三块板子一块也不行 ,还能那里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