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845gv问题

楼主(2010-05-28):
一个杂牌的845gv,做工不怎么样,装系统后掉文件,导致进不了桌面。不是硬盘问题,主板能点亮,像这种问题怎么修。用Ghost盘装,解压完驱动后,提示 各个软件文件丢失。非常郁闷的板子。大家看看这个该怎么修。

网友:
先换内存吧.兼容性不好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内存的问题

网友:
用纯净的系统装下试试

网友:
机子是否有超频,超频过度就会有你说的情况,
还有我也有碰到类似问题,是一块915的主板,用户说最近在使用时老是程序出错,一个多月来都是这样,今天用着用着好好的程序出错,然后就蓝屏了,重启后进不了系统,提示少文件,以为是系统问题,就打算重装一下系统,于是XP光盘引导,选择C盘格式化,但怎么都格不了硬盘,格到10%就提示找不到硬盘,把机箱内所有东西都换了一次,硬盘,数据线什么的全都换了,还是一样问题,换系统盘也一样。火了,把南桥加焊一下,好了,晕,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咯.

网友:
换个数据线 试一试

网友:
看一下网卡声卡有没有问题如果OK的请先刷BIOS不行换掉南桥

网友:
先排除BIOS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