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有VCORE 无VRM_PWRGD

楼主(2010-05-28):
修到DELL A840...来板就是..上电掉电.....各主电压都正常....VCORE也有...但没有发出IMVP_PWRGD ...俗称...VRM电源好信号.....VCORE 芯片..南桥,,EC.....北桥都换咯...没好....把此信号拉高时....主板的复位全都正常...但不跑码.....请教一下各位...是那里问题.....此板的VCORE波形是正常的...上CPU和上负载的电压都是1.2V......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这个机是VCORE芯片是.ISL6262....这个芯片都会有这样的通病吗....
有这样问题的同胞.....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
ISL6262 pin1必须有3.3V才表示Vcore正常,CPU复位才会有,如果前面的电压都出来了,输入到6262的电压信号也正常,试换一下6262,要不就是6262周边电容坏了,pin8,9,10,11,12 REF也是重点测量点.Vcore正常在0.9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