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80笔记本开机到快进系统时屏幕才点亮.

楼主(2010-05-28):
一台天逸80笔记本开机到快进系统时屏幕才点亮,也就是到"欢迎使用"界面时才显示,显示后能正常使用,外接一切正常.各位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吧 在低频下不能显示

网友:
换了屏还是和原来一样的

网友:
看下那个休眼按键

网友:
看下高压开启信号是不是没有出来

网友:
查高压板ON/OFF信号。。。。是不是没有同步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外接看看呢,外接正常,查高压电路部分。

网友:
是不是信号不同步啊,刚开机有信号但是灯管不亮。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的,但是是屏的问题,换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