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性断电重启。

楼主(2010-05-28):
直接症状是:用着用着突然断电,然后重启。
现在是:上午,晚上偶尔会遇见,下午经常性发生。
最近一次是今天中午,开机,迅雷下载没任何操作,过了半个多钟头没问题,然后人为操作,开酷我,开QQ,开完没几分钟就断电重启,启动后再滚动条滚动的时候又重启,接着最后进系统。由于进后就关机了,所以也没法知道还有没重启。
开始考虑温度,但昨晚6点几,室温应该不高,也发生了一次,而自己专门烤机让温度升高却也没发生重启。
说电压问题,电压测过,一直在220V附近,而且电源是航嘉宽幅2.3 350W电源。
实在没辙了,哪位高手支支招,哪里出现问题,或者排查步骤。
配置是:
AMD 8450
技嘉 MA770-DS3P
迪兰 4830
胜创 DDR2 800 2g
希捷 7200 11 500G

网友:
楼主不妨换个电源一试,不要迷信那个350w的就不会有问题,就像丰田汽车是全世界响当当的牌子,他也有召回的呀。

网友:
电压不稳看看 要是不行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多半是系统问题,不行换内存,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引起的,换个电源若不行的话换个内存试试看还不行做系统,要在不行的话就是板子坏了。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换了后故障依旧,那就看看主板南北桥散热情况

网友(2013-09-21):
这个毛病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