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83697HF IO

楼主(2010-05-28):
笨人遇一块华硕478板子。 接电点不起机。晶振电压都正常。查电源14脚阻值为一千多。想拿线来把电源14脚接IO。
可不知是第几脚。 72还是76脚呢? 高手见招!
华硕

网友A:
我也是个新手啦,说下个人意见,说错了别风笑。我也记不住哪些I/O 是管开机的,平时都是看下南桥去判断的。不开机先检测电池,跳线。量下1117电压,检测晶振。在量下哪里有没有短路,如果都正常,哪就强开下试试。在跑开机电路。最近也修到几块主板,晶振有电(技嘉945)用万能表笔碰晶振就开机了,还有块板时开,手放在板后面,很容易开机,怀疑I/O问题,把原有的I/O弄坏了,结果换了晶振好了。

网友:
youshuyuan
83697没有开机功能,你的板应该是SIS或者VIA芯片组的吧!有可能开机是受南桥控制的,主板是什么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