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70WA液晶指款灯亮,但不显示,

楼主(2010-05-28):
联想D170WA(屏型号:hsd170mgw1-a00)液晶指款灯亮,但不显示,
用通用通用驱动板2025 但屏线接口不一要, 如果那位用通用的改过请说一下,如何改,
或那位有些机器原装程序发给我一下,实在不行有板的我购一个。有的联系:mysz68@163.com

网友:
去买条通用屏线。。不过看好屏线的型号

网友:
你查了哪些地方,买驱动板何必要这么急

网友:
屏是什么接口的 什么都不说

网友:
首先要查到屏的定义,然后找线。

网友:
屏线的定义是这样的,
1 GND
        2 VCC
        3 VCC
        4 空
        5 空
        6 空
        7 空
        8 DA0-
        9 DA0+
        10 GND
        11 DA1-
        12 DA1+
        13 GND
        14 DA2-
        15 DA2+
        16 GND
        17 CKA-
        18 CKA+
        19 GND
        20 DB0-
        21 DB0+
        22 GND
        23 DB1-
        24 DB1+
        25 GND
        26 DB2-
        27 DB2+
        28 GND
        29 CKB-
        30 CKB+

我查了论坛上的没有一个和这个一样的,这个应该是30针又6的,是不是有技术隐瞒。去我把论坛别上的也发一下:如下:
常见的LVDS接口定义
20PIN单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4:地5:R0- 6:R0+ 7:地8:R1- 9:R1+ 10:地11:R2- 12:R2+   13:地14:CLK- 15:CLK+ 16空17空18空19空2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100欧左右(4组相同阻值)
2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4:地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100欧左右(8组相同阻值)
20PIN单8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4:地5:R0- 6:R0+ 7:地8:R1- 9:R1+ 10:地11:R2- 12:R2+   13:地14:CLK- 15:CLK+ 16:R3- 17: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100欧左右(5组相同阻值)
30PIN双8定义:
1:电源2:电源3:电源4:空5:空6:空7:地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15:CLK- 16:CLK+   17:地18:R3- 19:R3+ 20:RB0- 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100欧左右(10组相同阻值)

一般14PIN、20PIN、30PIN为LVDS接口,15寸(含15寸)以下多为3.3V供电17(含17)以上多为5V供电。这只是常见屏是这样规律,而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