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同型号的老主板,不能启动了

楼主(2010-05-28):
老同方机的主板,精英做的,SIS746芯片组,具体型号不详,总之服役四五年了吧,一共有四五十台,现在陆陆续续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开机时CPU风扇能转,但是没有信号输出,无法启动。也没有报警声(这批电脑就是正常开机也没有声音的,但主板上是有蜂鸣器的,不知怎么回事)。整个拆下来用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包括用水清洗。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开机电路,供电,时钟什么情况,是不是也应该先介绍一下!

网友:
贴上诊断卡代码及REST灯状况
检查整板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什么也不介绍这么帮助你

网友:
精英板子,,加焊一下CPU座子

网友:
闭上眼睛,念上一句“芝麻开门”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能启动是指  不显示吧  大批大批 肯定是桥座子问题

网友:
U座开焊的比较多

网友:
谢谢各位,我本人比较菜,U座开焊应该怎么处理?取下来?好像难度较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工控板 显示FF蜂鸣器报警。。 加焊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