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0-05-28):
(无正文)

网友:
白屏没有看下屏的供电吗,一般白是屏上无供电。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否
屏上的信号线是否有电压信号

网友:
屏, 排线都排除了, 北桥也换了, 还不正常,  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你试换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B:
屏上供电有3.3V 1.2V  信号线好象没有 只有0.几
应该不用换高压板 因为有背光

网友(2011-11-24):
查查北桥外围电路,看输出显示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最后情况怎么样了,常见是屏供电不全,还有我自己修过一台联想的是主版屏保险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你试换个高压板看看。

这种问题换一百个高压也不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供电有3.3V 1.2V  信号线好象没有 只有0.几
应该不用换高压板 因为有背光

信号线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灰屏而不是白屏了!!!
如果你屏,屏线,还有北桥都排除了的话,那就查下北桥的外围和北桥到主板屏线接口那里的电路吧!

网友:
同意十一楼的说法

网友:
换个高压板

网友:
请问什么叫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是外接别的显示器就正常?
如果是,那确定显示器的问题,我有点迷糊楼主的主题

网友:
换个屏试下咯。。

网友:
把凭上处理的那个板换了试试看

网友:
白屏说明高压板正常,你又排除了屏线和供电的问题,只能说明是屏本身出问题了,这种情况可能要换屏了,如果实在想修,就加焊下屏上的主芯片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