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语音

楼主(2010-05-28):
【求助】耳机能听见但是不能说话  驱动全有  音频线也链接没问题   主板是新的  机器设置也没问题  能够认到硬件  耳麦也是新的

网友:
新主板你肯定不会动烙铁吧 那就软件吧   麦克风咯  控制面板 声音和音频设置 语声 检测硬件 看看 麦克风有出声没

网友:
先自己调试一下,新板没有声音去换一个就OK了

网友:
麦克那个静音可能没有打开,,,或麦克没有被选中,,

网友:
主要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原装装驱动

网友:
一般都是设置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经常碰到。还有一样就是华硕主板的前置音频也要从BIOS里调下才可以用一样。

网友:
这种一般多是声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设置问题

网友:
麦没打开   点那个小喇叭 点属性  就会看到麦克风那一项的

网友:
有一些主板需要官方网站下载的驱动才能启动麦克声音,不是原驱动怎么调都没用哈

网友:
插前面还是后面,插机箱前面好像有个钩要打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