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0

楼主(2010-05-28):
今天接到一个DELL 6400的开机停机DELL画面,感觉死机一样。换了内存和硬盘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主板的哪个地方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一个去试,你可以也把光驱取下来试一下,

网友:
估计得重写BIOS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不是BOIS就是南桥!

网友:
可以先试着刷一下BIOS

网友:
刷下BIOS不行就加焊南桥

网友:
南桥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LOGO死机一般都是南桥问题,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直接做南桥吧,一定做好。这板还容易人不到硬盘,换南桥没用,是断了线

网友:
不会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南桥,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遇到过放电就好的

网友:
这个一般加焊就能好

网友(2010-06-27):
把外设去了看下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我以前有弄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档LOGO画面了
   刷bios 换时钟芯片  重做南桥更换

网友:
你先放电一下,试一下

网友:
先放下电 不行把外设拆了
在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