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掉电

楼主(2010-05-28):
一台被雷击的R60E机器 现象是开机显示了3秒钟就掉电 拆开一看网卡短路了  取下不短路 再试还是一样掉 随即把相同板上面的H8取下换上  也不行 干掉南桥也一样 不知有哪位大哥修过此类似现象 请帮帮忙  不会是不装上网卡这个机器会掉吧???

网友:
换个好的网卡上去,看看还掉不?

网友:
电流到了什么时候掉 有到了复位状态没有网卡复位而不能正常复位了 至于是否掉电 不熟悉这个机型

网友:
找个好网卡装上再说,现在新出的机器多是不上网卡就掉电

网友:
还是吧网卡装上吧 也许就好了

网友:
看来不来得争在BIOS里关掉网卡?

网友:
各位都在这里胡扯,没见过几台说不装网卡会掉电的。
网卡本来就属于外设一类,插上他才会导致掉电,不显示以及死机,挡logo等现象,R60E的机器根本就没有不装网卡就会掉电这么一说。
你的机器还是查一下防雷击芯片到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吧,不要乱怀疑没道理的部件

网友:
查一下是否有次级短路现象吧

网友:
查查网卡供电电路有没有短路。隔离变压器是否坏

网友:
应该是 防雷击  出问题 了 。。。。。。。

网友:
查下网卡周围电路,这路还没查清就怀疑别的,容易修废的

网友:
可能后级还有短路

网友:
细查网卡的相关电路

网友:
各位都在这里胡扯,没见过几台说不装网卡会掉电的。
网卡本来就属于外设一类,插上他才会导致掉电,不显示以及死机,挡logo等现象,R60E的机器根本就没有不装网卡就会掉电这么一说。
你的机器还是查一下防雷击芯片到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吧,不要乱怀疑没道理的部件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9408-1-1.html

       谢谢各位 解决了 后级部分有个小二极管击穿了 加电上去有点微烫 摸了好久才摸到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