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

楼主(2010-05-28):
手上一个鑫谷电源 绿线5V正常 紫线5V正常短接绿线就是不触发!请问改查那里 高手呢!!

网友:
应该查找7500

网友:
看7500或494的第四脚 第八第十一脚 短接绿黑之前和之后电压是否有变化 要有变化 查494的后极 没有变化 换494 或查339

网友:
TL494 12脚电压正常吗?此脚电压不正常,电源无法启动。

网友:
鑫谷电源的TL494很容易坏,你可以通电后测13.14.15脚的电压,这三个脚一般接在一起的,看看它的电压是不是5V的参考电压,如果不是,那就是TL494坏了(首先12脚的供电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