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的问题

楼主(2010-05-28):
这台机器之前是花屏,然后就换了一个显卡芯片。测机居然还花是显示多个屏幕,然后又把他的原配芯片换上去,还是 一样多个屏幕。是显存问题吗?在线急求??

网友:
对照图纸
查查显卡的外围
看是否BGA的时候掉了件

特别是这个部分

网友:
屏上的码片 或者和码片通讯的线路

网友:
屏坏也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多个屏幕大多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还是显卡没有做好的  我做个这个显卡  无铅的 不是很好做的啊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重做一下,要不就看看显卡旁边的原件有没有掉

网友:
是显存的问题。。。修过挺多的 。。。

网友:
屏肯定不会,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故障,通病了,不行换有铅的

网友:
如果显卡确定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显存的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我今天有换了一片芯片上去,还是一样6个屏幕。我怀疑不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外围电路也对照了不少件。也找了个屏线和屏。接上去只有背光灯亮,屏上的6个LOgo画面都没有。头都大了查不出是什么问题。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显卡加焊就会好。

网友:
显卡应该没做好了,要么就是做显卡时掉件了

网友:
换过三个芯片了,都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