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2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0-05-28):
接手这台机器不触发。测得适配器有19V输入。拆机用手摸各个芯片。发现ISL6255HRZ迅速发烫。测得旁边贴息电容有两个严重短路。遂摘下这两个贴片电容。还是一个样子。再测还是短路。其中短路程的引脚分别是第10脚、第11脚、第13脚、第26脚和28脚。上图:

查ISL6255HRZ PDF资料。看不懂是什么意思?请求大家指点迷津。下面是PDF文件

网友:
不要石沉大海啊!

网友:
摘掉了这个芯片28脚还是对地阻值为0。

网友:
把这个芯片摘下来试试~!

网友:
先把芯片拆下来再测量一下有没短路的,直到没短路才把芯片装上去

网友:
查一下别的地方,有可能不只一个6255,坏,主查电容,MOS管

网友:
先把短路修好再去修 电压把。。    短路的地方烧一下看下  看是那里短路

网友:
这个容易烧,我修一台换了 两个。。。。也是没 查出来什么毛病。。。

网友:
是的,用电烧就烧出来了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26和23都是供电脚,而且芯片发烫,99%芯片坏啦!

网友:
拆了芯片再量28脚到哪里查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