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大宇719BF接信号黑屏

楼主(2010-05-28):
我有个大宇719BF(帮同方带工的)不接信号有无信号提示,接信号黑屏,还想请教一下LM1237的后缀我怀疑前面修的人把这块子换了,问题解决了重写数据问题解决。

网友: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帮忙啊

网友:
给个图纸给你。

查信号线,数据。

网友:
谢谢名字可以这么长 图纸我有,图纸上没有写LM1237的后缀。

网友:
与后缀没关系,联机有高压吗?

网友:
有无信号提示怎么会没有高压啊,但字符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