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的PG信号线对地阻值为1无穷大

楼主(2010-05-28):
ATX的PG信号线对地阻值为1无穷大,其它电压对地阻值正常.复位灯常亮,短接复位针无复位闪烁,主板能通电,跑码为08.请教各位,PG信号是否正常.应该如何入手

网友:
ATXPG是高电平,可以测得到呀
不要测对地阻值啦,测一下前端总线供电,显卡供电,桥供电,VCORE相关引脚

网友:
估计还在假开机状态!

网友:
很多主板取消了ATX PG,此脚空接。

网友:
恩,感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
查了一下PCI的CLK时钟电压为3.3V左右.但看过有些资料上面说正常电压为1.1~1.6左右.是不是时钟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