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共电偏低怎么办?

楼主(2010-05-28):
我有一块板子是PSSOZ-VM LGA775的 客户说是不过内存,我拿来上CPU假负载测了以下 CPU共电是1。54可我用表测出来的只有0。56,我怀疑是共电芯片的问题但不确定 所以还没动     ,还就是内存,CPU假负载上的时钟不到1,0。复位1。8  内存上共电正常就是没有时钟  PCI槽上的时钟复位都OK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不上真CPU的时候,内存是没有时钟的 》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CPU供电0.54是正常的,我也碰到过,只要跑U了就不关供电问题了。问题是现在到底是什么故障,有没有跑U呢,如果跑U 了,就查内存供电啊,内存时钟啊。你说内存时钟没有,应该修好内存时钟就可以了。也很有可能是BIOS坏哦

网友:
是 吗  那内存供电正常 就是没有时钟,PCI上的 时钟正常 所以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芯片那几条ID线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