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6105D蕊电源故障

楼主(2010-05-28):
此电源故障表现为:
短接绿黑两线,散热风扇一直没转过,+12V +5V +3.3V  没有输出电压

用眼观察:保险管没有烧坏,板上各元件没有烧黑

相关测量情况:
1,前级用的是4只二极管整流测量有310V电压,大电容各有156V电压
2,绿线,紫线测量也有+5V电压,
3,6105D 附近两只C1815拆下来测量阻值正常(500多欧左右)
4,低压部分的三只三极管拆下来测量也阻值也正常(D10SC   170多欧     C25M 500多欧   LT328D  500多欧)
5,6105D    1脚有+5V,   6脚有3.92V        8,9脚均为 3.83V      13脚有 2.5V   14脚有3.95V       19脚有1.6V       20脚有5V

虽然这个电源做工,用料,性能都不怎么样,但修它原因是想从它身上学到有用的东西,都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应该怎么修复,测量方向,具体思路等。

网友:
电源没有起振工作,建议查下开关管的驱动电路是否工作了.

网友:
测量左边二个大电感有没有损坏

网友:
测一下电源驱动IC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起保护了

网友:
先换6105D吧。这芯片在有紫5V和绿5V时不能启动或转一停。一般先换他就行了

网友:
看5楼的图片 风扇根本没转查主开关管 ,没问题的话 测量12v 5v 3.3v的阻值 。先测量一下阻值 ,找到故障点,再拆,别拆开了还不知道故障点在那  。sg6105 感觉坏的少,5v跟12v的扼流圈 这个电源容易坏,还有12v 上的可调电阻 。先按照这个查问题基本上就出来了 。

网友:
大电感有没有损坏.

网友:
6105D供电12V, 5 V有没有如果有就是芯片的问题,没有就查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