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真CPU内存是不是就有可能没有时钟

楼主(2010-05-28):
我这几天都是在为内存忙活 一修就是一天饭都没空吃 可气的是还是修不好 苦啊·!!!我接的这俩个板子是WinFast AM2的 是网吧送过来的说是检测不到内存   我上CPU假负载测,时钟在0。5几复位正常,内存没有时钟共电正常 PCI上的时钟 复位都正常 我这里没真的CPU所以不知道怎么修了,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 就是在没上真的CPU的时候内存是没有时钟的   还是那里不对,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打内存时钟的阻值。有些板要先跑u才有时钟的。

网友:
w 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是不是没上真的U内存就没时钟,看样字只能去弄个真的U去了

网友:
Amd的内存时钟是坐在CPU里面的要加上CPU后才能有时钟的,因特尔的不装CPU就有时钟因为他的时钟芯片是做在板子上的

网友:
AMD的U的时钟,是通过一对耦合电容过来的,所以只上负载是量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