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电路图代号意思

楼主(2010-05-28):
新手请教,我经常在电路图上看到   - PM  SLP -S1    这些代表什么意思呀
                                             -  PM  SLP -S2
                                             -  PM  SLP -S3
                                             - PM  SLP -S4
                                             - PM  SLP -S5

网友:
acpi 五种工作状态 详见论坛新手区的帖子

网友:
S0 Working State
•Fully powered and operational.
S1/S2 Sleep States (not generally used)
•Low wake latency and no system context is lost.
•S2 is the same as S1 except CPU and cache context is lost.
S3 Sleep State (also known as Suspend to RAM)
•The S3 sleep state is a low wake latency sleep state
•Memory image maintained and powered. CPU, chipset, I/O devices lose context.
S4 Sleep State (also known as Suspend to Disk, or Hibernate)
•Longest wake latency sleeping state, all devices are powered off.
• Platform context is maintained in the hibernate file on the HardDrive.
S5 Soft Off State
•S5 is similar to the S4 state except that the OS does not save any context.
•The system is in the “soft”off state and requires a complete boot when it wakes.

把上面内容读懂了再来问,先还是读点书的好。

网友:
S0-开机,S3-待机,S4-休眠,S5-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