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131主板开机跑00故障

楼主(2010-05-28):
机型:V星MS7131主板
现象:开机,诊断卡显示00,过一会,自动关机。
测量数据如下:CPU 1.2V 内存3.3V 北桥1.5V 1.2V 整版
场效应管
测量阻值正常
求维修思路
cpu

网友:
显示00,是否有复位呢?
再加上自动关机,IO可能有问题。
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呢?供电、时钟。

网友:
时钟,,复位有吗。/没的话楼上说的,换个I/O

网友:
你上的什么CPU哦?
1.2V有点偏低哦
一般C D的VCORE在1.4V左右
查查CPU供电芯片的VID信号

网友:
内存3.3V?
DDR内存会到3。3?

网友:
内存3.3v正常吗?

网友:
sdr 3.3V ddr 2.5V ddr2 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