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硬盘DM分区

楼主(2010-05-28):
经常遇到大硬盘用DM工具不能分区,有的只能分三个区,后面的就显示不出来了,高手指点用什么版本的可以用

网友:
先分一个区出来,剩下的等装完系统在分啊!

网友:
你说的也是一个方法,可是有的一个也不能分,只能用自动分区

网友:
不用DM,它对大硬盘效果不好,可能用其它的分区工具

网友:
DM 只要各个分区容量不要很大。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可以用DM10,它支持大硬盘分区,而且还支持NTFS格式分区,跟老版本大同小异,应该5分钟就可以上手
另外使用李大海的DISKGEN视窗版进PE也是很好用的,

网友:
用PQ分多好呀

网友:
嗯!!用PQ ,又快又省事!!!好用!!!!!

网友:
对,支持先分一个主分区,剩下的等装好了系统再分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