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坏EPSON C41打印机

楼主(2010-05-28):
今天是运气不好,修坏了个打印机EPSON C41的,机器本来是喷头有点儿堵,拆下打印头如下图:
清洗浸泡打印头后没注意好里面进水了,没处理好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下图是喷头拆坏的地方:进水了没处理好就造成了打白字,打印头喷来喷去就是不出字
发个图让同行看看,唉~怪我太粗心!

网友:
换个喷头吧,还有你那个线断了的是在喷头电路接头部分吧。

网友:
这个正常,以后泡的话少放点水。还有,如果喷头短路导致打印白纸,那主板上的保险(F1)也肯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