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电路板.输出电压只有1V...

楼主(2010-05-28):
AOC 172V+ 电源板.输出电压只有1V   保险没坏.桥堆没坏.开关管没坏.会是哪里的问题啊????一点思路都没有。

以下是电源板....

网友:
两路输出都是1V吗

网友:
有个 3.3V  12V的是  1V

网友:
断开电源板后面的负载,看一下电压是否上来。确定一下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
查这两路供电对地是否有短路,电容是否正常。这两路供电是否有线路到光耦电路,低压侧确定无问题,试着换一个电源起振芯片。

网友:
还有一点注意,有的电压板不接负载,电源会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