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让人有挑战性的 键盘,鼠标用不了,从未遇见这么难修的键盘,鼠标故障,高手请进~~~

楼主(2010-05-28):
今天维修一块技嘉主板,键盘,鼠标用不了,478的CPU,首先量的5V供电正常,四根数据线有三根阻值是550欧姆,有一根有异常,只有440欧姆,顺着那根440欧姆的数据线跑线路,第一把排容吹下来了,依旧,再把822排组换了,阻值还是不一致,依旧,最后跑了几十分钟,终于把这四根线跑清了,发现这四条线上所有的零件全部拆了,还是依旧,最后干脆把IO所连通向键盘,鼠标口的四根数据线从焊点不远处全部割断,在测IO的上的数据线,阻值依然还是和之前一样,维修陷入困境了,这四根线的阻值明明从IO发出,为什么阻值不一致,IO的型号是ITE8712F-A带GB的IO,   IO换了不少于三个了,键盘鼠标口也换了几个,都是一样.我查了那根阻值不正常只有440欧姆的数据线是跑向IO的112脚,为什么这个脚的阻值和其他三根不一致呢?它是阻值是从IO的内部发出,它的外围已经没有元器件了,我维修主板这么久,从未修过这么难修的键盘,鼠标口,  BIOS也写了,网卡   创口芯片都吹了,   始终都是这样,  哎`````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查看下IO时钟有没有输入  ..要是有恭喜楼主SB挂了

网友:
不会吧,南桥挂了吗?  查IO的时钟怎么查啊?是哪几个脚,   我查了这么久怎么会是南桥挂啊

网友:
现在四根数据线的电压和5V供电一样,都是5伏    由于第一次我找不到8712带GB的IO,于是找了一个8718代GB的换上去,四根数据线的阻止都恢复了正常,跑码也正常,但是就是不显示,后来8712的IO快递回来我才换8712IO的,没想到还是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给他换一根USB  TO PS/2的转接线!

网友:
有没有跳线啊?

网友:
那样多麻烦,何况它这个板才两个USB接口,真的修不好了吗?有谁有这个IO的PDF上传一个啊,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谢谢!

网友:
桥还有问题

网友:
2楼所说的这个IO的时钟有没有输入怎么测啊?测试点在哪啊,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位同事,键盘,鼠标用不了,最后换时钟IC修好了,  这个时钟IC型号我在料板上找不到,要的话只能发货过来了

网友:
78# 80#两个脚!

网友:
如果78   80这两个脚有电压,是不是就证明有时钟输入了?  那剩下的故障点就是SB了吗?可为什么我用热风抢吹一吹IO周围,那根不正常的数据线的阻值有所变化呢?   我有点怀疑是IO周围的电阻坏,可是我一个个量了,又都正常,哎`````````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一个板子搞那么多次io 打算收多少钱,,,845 很慢不值钱自己练手

网友:
话不是这样说的   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自己的技术要得到进步,  低档一点的板子嫌价钱低不想修,高挡板子修不好,那你还有什么用,你如果这么牛,我这有两块服务器主板,你有本事修吗?

网友:
一般是IO坏,或南桥键盘模块坏

网友:
有点费时间,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

网友:
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GA-8IE2004P主板也是不认键盘及鼠标,换过IO和SB还是一样的故障。

楼主你板解决了吗?

网友:
的确是棘手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尝试换换接口呢?阻值偏差太小,真的不好查啊

网友:
不只有二个usb口吧,不是还有插针的usb口吗?

网友:
也是技嘉的ps口全用不了,搞不定我就用usb转ps2线了。那线又容易坏,叫客户换usb的键鼠了。

网友(2019-09-18):
鼠标用不了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73445-1.html